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海利普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

楼主(2022-07-27):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远创智控ModbubsProfinet网关YC-MDPN-001连接海利普变频器的使用方法。

网关功能参数如下图

工具/原料

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西门子1200PLC一台

海利普变频器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配置方法:
第一步:打开博图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网关YC-MDPN-001gsd文件。

第二步: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Profinet网关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YC-MDPN-001网关必须保持在同一网段。

第三步:进入Modbus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第四步: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如下图

第五步: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设置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第七步: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485参数数据位,波特率,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第八步: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Modbus 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第九步:继续右键点击插入,如下图所示

第十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如图所示

第十一步:打开海利普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的485参数。

第十二步:本例设置从站485参数波特率为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无校验。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配置与从站保持一致,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连续输出或者缝变输出,脉冲输出等。

第十三步:例:对CD000写入30.00,对CD001写入110.0,根据手册报文显示为01 10 00 00 00 02 04 0B B8 04 4C CRC

第十四步:可以得知站地址为1,功能码为10H(十进制16)起始地址为0寄存器数量为2个。

第十五步:下载配置后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OK灯常亮,TXDRXD交替闪烁。

第十五步: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对应Q地址64,所以对QD64写值即可。
案例总结:

以上的配置方法就是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将海利普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过程。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搜索远创智控,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Profinet 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

4YC-MDPN-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