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厉害,ES2 中断问题。

楼主(2022-07-28):
Q1,上电的时候, X0按一次,D0 只增加一次,再按X0,D0不再增加,

Q2, D2 按的时候,可能 增加一次,也可能 增加两次(这个可能 能理解 ,按钮有抖动,实际就进来了多次)。扩展一下,哪儿可以设置滤波?像西门子的一样。有设置滤波的地方。

谢谢大家。

网友A:
INC是累加指令,只要能流通就会每个扫描周期都+1;INCP是上升沿时+1。

楼主:
 我是想在上升沿时+1。

网友B:
感觉问题还是出在中断上,你先不用中断看看结果正确不

网友C:
我也感觉是中断问题

楼主:
用编码器实际测试,还是只能用INC。没有存在抖动。

INCP不能在中断中用。 台达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