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 PLC 编程是那个级别的电工?

楼主(2022-07-28):
PLC在工控和配电系统中的运用十分广泛,从简单的电机控制,到复杂的过程控制DCS系统和电力监控SCADA,都用到PLC

例如居民小区的生活水泵流量控制,就采取PLC程控加上变频器实现的。我家所在的小区电工们还专门找我讨教和解读此PLC程序。

在我的工作中,我们用PLC做三种控制,其一是总配电室内电力变压器低压侧进线互投控制以及自备发电机起停管理,其二是电动机控制中心MCC设备的通信数据管理,其三是生产过程PID控制。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下图是我国著名的XX水利工程船闸的断路器互投关系单线图:

图中有四套电力变压器,采用24台断路器互投实现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配套了自备发电机(未绘出)。这里的断路器众多,开关量遥信信号多达160处,模拟量电压和电流遥测信号也有几十处且均为RS485/MODBUS-RTU信号类型,输出的断路器遥控至少达48套,操控逻辑较复杂。

此图的设计师专程出差来ABB寻求此操控方式的可行性。我给他做了PLC测控模拟,编写了对应的程序。由于测控逻辑过于复杂,到了最后这位设计师自己放弃了此方案,给我留下了这个有趣的范例。

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让一位有高级电工证的电工来解读,并编写对应的PLC程序,可想而知是行不通的。为何?一位完全不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以及输入输出测控参量的外人,如何能有效地编写PLC程序?

回到问题上来。

我对电工的级别规则完全不知晓,说不上会PLC编程能对电工的级别有何影响。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以为PLC编程会很难学。事实上,PLC编程很容易学,难度并不大。PLC的难度不在它的编程,而在于PLC的工程运用。

我们从前面的范例可以看出,PLC的测控是全范围的,编程者必须掌握供配电系统的知识,掌握开关电器的操控原理,明确电气系统的控制原理图,明确PLC前向遥测、遥信和遥调通道,明确PLC后向遥控通道及控制对象,明确各种控制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控制方式。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才是PLC编程者最大的困难之所在。如果题主有机会参与到某工程的PLC编程工作中,一个工程下来,什么都懂了。

电工的话,建议先介入几个工程实践,彻底掌握PLC的编程知识,然后再去考级(如果有用的话)为好。

网友A:
会PLC编程不代表什么,电工主要是以维修为主,编程再好不会修设备等于零。

现在网络如此发达,随便拉出来一个电工,都会点PLC编程,关键是编的水平如何?是抄袭别人的,还是可以自主编程。

这么说把,我现在有一家企业,生产手机的制造企业,现在流水线上的生产制造设备,你要重头到尾都能自己编程下来,那你就牛笔了兄弟。那你直接去就应聘电气工程师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来干电工了。

话锋一转,既然兄弟你要问电工水平如何。现在电工,大体可以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工程师了。

现在大部分企业都用上了PLC控制,所以懂plc都相当于明白了控制原理,理论都知道了,实操跟进一下。

一般来说,只要是有两三年工作经验,加上懂PLC编程的,这人至少是一个中级电工的水平,当然了具体也分人,有的人即使三年工作经验也是初级工。

例如,接触器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可是接触器在使用中发出嗡嗡的声音如何处理呢?是更换接触器还是拆除清理灰尘,还是查看电压,这个都是宝贵的维修经验,实操部分。

高级工的,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工作经验和更细节的知识,比如还是拿接触器说,大家都知道,接触器的原理是通电线圈产生磁力,触电吸合接合电路,可你不仅仅要明白这个,还要知道接触器线圈断电的一瞬间,会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以及处理反向电动势的方法,RC阻容吸收回路,等等。

诸如此类的,都是一切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补充,使知识更加全面细节。

至于技师。这可不仅仅是懂原理就可以了,有时候电路一切正常,但就是少了个接地线,他就不好使,这一般粗心的电工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有时候电源电源正常,但是一到负载这边电压就不对,换了无数的线就是不好使,细心的人一眼就看出来是负载接地了,不细心的人,怎么找也找不到毛病。

网友B:
      PLC编程不是电工的活吧!

      编程是难事吗?读懂编程手册,剩下的就是敲键盘了。难的是理解控制要求、逻辑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同样控制要求,有多种编程可以实现,能用最少执行周期,最简单逻辑关系编程才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C:
现在感觉会个LC都不叫什么了

网友D:
即便电气工程师也被叫成电工,也可以说是简称

网友E:
现在会PLC的人太多了

网友F:
会plc级别的电工

网友G:
区别当然大了   //会编程肯定更厉害,思维、学习能力、接受能力、知识宽度 ,对整个系统都会有所了解,还有工艺过程和生产过程  随着系统工程实践增加,触类旁通,也会升华 //  随着企业、工厂、各类用电单位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依赖,工业4.0、物联网、数字化、可视化、大数据等等这一块,都需要更高的要求  // 比如计算机类的现在增加许多新的算法----容器、跌代等,但是PLC算法类并未提及,所以下一个周期将是PLC算法周期,//遥控、遥信、遥测并不是物别复杂,不会比矩阵数学难吧 //人、物、位、企等都在向某一个目标奔跑,过程各式各样,先要跑上岸,才有下一回合  //电工、一般编程电工、高级别编程、工艺编程、PLC算法编程、PLC+高级语言+编程,  PLC+某个领域+高级语言、PLC+多个领域+高级语言 //都是为电路原理、数模、产品终端应用等等服务    各守一个领域各司其职

网友H(2022-09-18):
PLC入门门槛不高

网友I:
我也是维修电工,

我们厂要自己搞设备,

机械工从来都是说动作就是《这样》。

然后就叫我去做。

然后我就自己把他说的《这样》工艺想出来

然后去选型、布线、写程序。

全部做出来后。

调试,机械工就来问我动作应该先从那里开始的,

怎么运行的。

我这样的电工算几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维修电工,我们厂要自己搞设备,机械工从来都是说动作就是《这样》。然后就叫我去做。然后我就自己把他说的《这样》工艺想出来然后去选型、布线、写程序。全部做出来后。调试,机械工就来问我动作应该先从那里...



8级 9级差不多

网友K:
越是入门简单的东西,真正精通的就少       我见过些PLC程序问题多的一塌糊涂   很难维护

网友L(2022-10-18):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维修电工,我们厂要自己搞设备,机械工从来都是说动作就是《这样》。然后就叫我去做。然后我就自己把他说的《这样》工艺想出来然后去选型、布线、写程序。全部做出来后。调试,机械工就来问我动作应该先从那里...



十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会PLC编程不代表什么,电工主要是以维修为主,编程再好不会修设备等于零。现在网络如此发达,随便拉出来一个电工,都会点PLC编程,关键是编的水平如何?是抄袭别人的,还是可以自主编程。这么说把,我现在有一...



很接地气,初学者深有体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