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2022-07-28):
为啥这个原点回归指令跟手册不一样  为啥俩个操作数就搞定了求解释一下

网友A:
参数都在参数块中定义好了的,请看手册 《XD、XL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第115页,章节1-2-6机械归零【Z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