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电保护系统

楼主(2022-07-28):
百年来三相四线低压供电系统中,其保护系统一直采用:接零保护系统(TN)和接地保护系统(TT)。

工厂供电等大容量系统多数采用TN,农村等小容量系统采用TT。

代号解释:系统代号二个字母。

前一个字母T表示供电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连接接地体);

                 I表示中性点不接地;

第二个字母N表示用电设备做接零保护,既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与电源零线连接;

                 T表示用电设备做接地保护,既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与地线(接地体)连接。

这样就有了这么几种组合:TN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设备保护接零;

                                         TT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设备保护接地;

                                          IT中性点不接地,用电设备保护接地(特殊场合应用)。

      零、地是许多电工容易混淆的概念,甚至有些专业技术人员,我看跟标准的语言叙述有关系,不好好说中国话。

      我不用标准中的叙述方式,用我们比较俗的语言。

      零就是电源的中性点(中性线、零线)用字母N表示;地是接地体连接出来点,用字母T表示。在供电施工中所说的接地,其实是接零,因为目前应用TT系统的非常少。然而,有些人就认为接地就是连接电线T,结果把接零保护系统接成接地保护系统了,零线没连接到外壳。过去的教科书和相关的安全规程中都强调: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我去过很多工厂,看见他们的电源接线,零线没接外壳的太多,理由是零线带电。这样就出现了安全规程中强调的“不允许”,非常危险。

       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大量被应用的剩余电流保护(RCD),俗称漏电保护器,是被多数企业老板们看中的安全形式,广泛应用。其实它只能算是辅助触电保护,可靠性不高,而供电的可靠性却大大降低了,给电气施工、调试、维护带来很多麻烦。

      不写了,写多了容易出错。

网友A:
楼主能讲下UPFC吗

网友B:
赞,很专业,关于游泳池设备泳池水处理设备游泳池水泵方面的用电有没有详细介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很专业,关于游泳池设备、泳池水处理设备,游泳池水泵方面的用电有没有详细介绍呀?...



用电安全最重要的是要按标准规定设计、施工。

游泳池剩余电流保护要求采用10mA的漏电保护器,与泳池有关电器(比如照明)要求供电电压12V以下。

泳池的等电位联结很重要。

有教科书或文章说可以用隔离变压器,实际应用中,由于隔离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和电容串过来的微弱电流,接触时会有感觉的,尤其容量较大的变压器。

网友C:
采用TT系统,当某相绝缘损坏碰壳时,接地短路电流为:27.5A,接地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的1.25倍,如果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大于27.5A/1.25=22A时,漏电断路器将不动作。施工现场开关箱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一般为100A,那是否真的漏电不会跳闸?image.pnge712c3b851df6ba4a060e69252b07e9.jpg

楼主:
三个接线端不是漏电保护器。四端子的是漏电保护器。从照片能看到,右边的断路器里有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D(2025-06-09):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有帮助

网友E(2025-09-24):
学习学习,这方面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