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扫雷游戏

楼主(2022-07-28):
威纶通制作扫雷游戏有啥方案没,按钮要能显示周围雷数,还要能设置成雷。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楼主闲情雅致真多,没项目搞点游戏蛮好的

网友B(2022-10-29):
利用多状态指示灯读取LW的状态,比如状态0就是周围没有雷,1有一个雷,类推到8对应8个雷,9就是有雷,10就是没有翻开(点击)这个图片。多状态指示灯的“图片”那一栏就放LW状态对应的图片,这个需要自己做。然后怎么判断鼠标点击这个区域呢?就叠加一个隐形(没有图片)的功能键调用宏指令,来判断周围雷数然后改写LW。叠加懂吧!通过该写LW让为状态指示灯改变图片样式。然后还需要搞一个计数的LW,还要写游戏开始时随机生成雷的宏指令,甚至加个计步,计时,排行榜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多状态指示灯读取LW的状态,比如状态0就是周围没有雷,1有一个雷,类推到8对应8个雷,9就是有雷,10就是没有翻开(点击)这个图片。多状态指示灯的“图片”那一栏就放LW状态对应的图片,这个需要自己...



随机生成怎么写,要用那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