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编辑问题

楼主(2022-07-28):
QQ截图20220728111710.png想读取断电保持寄存器的数值,可是元件对象怎么没有HD寄存器呢·是哪里没设置吗

网友A:
你这是老款屏吧

网友B:
用个MOV放到D里面不就行了。

网友C:
设备里选择的不是XD以上系列的原因吧!看下你的设备是不是选的XC?

网友D:
如果有PLC,断电保持最好用PLC的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E:
赞同4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