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IM300电力智能监控仪表接入PROFINET网络案例

楼主(2022-07-28):
1、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变送器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PLC 选用西门子CPU,通过倍讯科技 Modbus转Profinet网关采集电力智能监控仪数据;

2、首先加入 GSD 文件,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

4、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 PROFINET 网络中;

5;设置网关在 Profinet 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 IP 地址;

6、确认IM300电力智能监控仪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长度可根据需要用到的参数总和,以字节为单位;

7、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 PLC 中,设置好电力智能监控仪的参数;

8、本例设置为1号站地址,波特率9600 8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并开始配置 Modbus 参数设置。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 PN2MRM3;

9、配置网关的 IP 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10、设置 Modbus 参数(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11、添加NODE并填写站号;

12、填写智能监从站的寄存器地址如下;

13、以基本电参量地址表为例,该参数支持用03,04功能码读取;

14、以03功能码为例,想读取线电压Uab,Ubc,Uca三个参数,地址分别为40100,40101,40102

因为地址为连续地址,所以可以用一条命令;

15、选择读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填写为100,寄存器数量3个内催映射地址为0对应博图网关input的起始地址;

字节交换:

如果从站数据需要进行交换,那么可以改成字节交换,寄存器交换,大小端交换等类型;

无响应动作:

如果从站应答超时,那么可以选择保留最后一次数据或者将数据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