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JET伺服,SW1和SW2拨码开关的使用

楼主(2022-07-29):
最近在弄三菱的R系列的PLC,走CCLINK IE field控制JET伺服,但就是一直通讯不上,后面注意到说明书上讲到的SW1和SW2的旋钮开关的作用,但就是没理解说明书上讲的什么意思。不管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资源最后都分享给大家。

网友A:
通过组合ID设定开关或旋转开关(SW1及SW2),可在1~254的范围内设定节点地址或IP地址的第4个字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组合ID设定开关或旋转开关(SW1及SW2),可在1~254的范围内设定节点地址或IP地址的第4个字段。...



这个应该是JET-G伺服里面选择拨码设置ip这种方式时用的,例如IP地址为192.168.3.X.这个X就是通过IP地址来设置的,X是十进制的,拨码是16进制的,假设是100,拨码就是6和4.不过我现在问题是通讯不上,我是用伺服软件直接输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