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零保护系统TN

楼主(2022-07-29):
      先解释几个代号和术语(GB14050摘录)

外露可导电部分:容易触及的导电部分和虽不是带电部分但在故障情况下可变为带电的部分;

外界可导电部分:不是电气装置组成部分,且易引入电位(通常是局部地电位)的导电部分。

      这二条就属于不好好说中国话。其实我们俗称多好理解,就是电器外壳和不是电器的金属结构件呗。

       TN系统:标准不给它命名,我们俗称接零保护系统。因为,连接到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的是零线(PEN或PE),主要由过流保护提供电击防护,三相四线供电,零线兼工作和保护,这样系统称TN-C。电击防护还有剩余电流保护和等电位连接,这样,TN系统又出现了二种形式TN-S和TN-C-S。

       在电源侧,变压器中性导体与接地体连接,到低压配电柜内这个导体分成二部分:N和PE,既我们俗称的零排N和地排PE,这样低压电源馈出的就是五根线,三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所谓三相五线。因为标准不这样命名,有些人较真说没有三相五线一词。其实,在工作中怎么方便、怎么容易理解就怎么说呗,又不是国际会议。

      电气施工中,所有电线管、桥架、开关柜等都要可靠连接零线,要求焊接。预埋的电线管要焊接连通,管接头焊接跨线,二端焊接接线螺丝;开关柜焊接接线螺丝;其它金属构件焊接连接。所有这些都要与电源零线可靠连接,既在一个车间厂房内,除与电源连接的导体外,所有导体都必须连接零线。这里所说的零线是TN-C系统的PEN。

       关于TN-S明天再说。

网友A:
李工,能讲下统一潮流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工,能讲下统一潮流控制器吗



UPFC我还没接触过,了解一下吧。

楼主:
UPFC应用不普遍,用电户功率因数补偿普遍应用的是电力电容,新装置大都采用了双向可控硅的动态无功补偿,可以满足供用电的要求。

这个UPFC采用类似可控硅逆变的形式,对供电系统进行补偿,由可控硅的性质知,能做到每个周波的补偿。

二组都是三相桥整流后给电容充电,共用直流母线。根据检测信号控制相应的可控硅导通,能量分别注入到并联变压器和串联变压器,实现对电力线路的补偿。

这个补偿方式主要在控制器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