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ARX-MA100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配置案例

楼主(2022-07-29):
1、打开西门子博图组态软件,创建新项目(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2、添加新设备,选定使用西门子PLC型号和版本;

3、菜单栏中选项,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4、选择使用产品对应的组态设备,如下图;

5、PLC与Modbus转Profinet网关处于未分配(未连接)状态;

6、点击未连接,连接IO控制器PLC_1 PROFINET端口_1;

7、PLC与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后,需要修改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注意:PROFINET设备名称项不要勾选成自动生成,一定要重新自定义一个名称输入。

8、双击组态中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将右侧目录菜单下的模块Input(输入),Output(输出)添加到左侧插槽中,最后下载到设备;

9、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操作;

10、打开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1、修改配置软件中PROFINET  IP地址,必须以博图组态的网关IP要一致;

12、修改配置软件中PROFINET设备名,必须以博图网关组态的PROFINET设备名一致;

13、根据从站参数要求修改配置软件中MODBUS参数(波特率,奇偶效验等参数);

14、添加配置软件中所需功能码,Node右键插入所需命令;

15、添加命令后,修改命令内参数;

16、配置软件参数设置与读取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命令帧参数一一对应;

17、根据上图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命令参数在配置软件里进行修改:

地址码02(十六进制)即从站地址2;

功能码03即功能码03;

寄存器起始地址00 2A(十六进制)即起始地址42(十进制);

寄存器长度00 12(十六进制)即保持寄存器数量18(十进制);

把修改好的数据参数通过USB连接网关并下载至成功,最后重新给网关重新上电;

最后用USB转485测试数据的收、发,启用博图监控表监控收、发数据是否正确;

18、下图为博图监控表所监控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