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FC的问题

楼主(2022-07-29):
1200plc  建立FC时  偏移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C没有对应DB,没有偏移量吧。FB生成DB后能看到数据偏移量,就是数据的起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没有对应DB,没有偏移量吧。FB生成DB后能看到数据偏移量,就是数据的起始位置...



嗯  我搞错了  确实没有偏移量

网友B:
FB才有自己的数据背景DB,FC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