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怎么给伺服供电

楼主(2022-07-29):
家用电怎么给伺服供电

网友A:
有220v交流的伺服可以选的

楼主:
关键伺服要接L1 L2家里时L 和N,那么两根L只能提供一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伺服要接L1 L2家里时L 和N,那么两根L只能提供一根



小功率伺服可以使用单相/三相电源,200V级的单相220V电源接任意二个电源端子就行(日系伺服);400V级的要接单相380V电源,经变压器220V升压到380V连接到电源端子。

有的伺服驱动器有单相/三相的设置,请参考手册吧。

网友B:
提出问题的为什么没有回信?是否理解?是否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出问题的为什么没有回信?是否理解?是否完成?



两根线L,N怎么接伺服呀!伺服三根L都是220V的,家里只有一根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提出问题的为什么没有回信?是否理解?是否完成?】进行回复:        ----------------------------------...



我上面回复没说清楚吗?

小容量伺服都可以单/三相电源使用,220V交流电源的L、N接到伺服驱动器的L1、L2、L3(或R、S、T)任意二端子。

网友C:
大哥,你这是要多看手册啊!人家都跟你说了,如果你的伺服驱动器的功率小于1KW,可以接220V的电。品牌不同,接法就不同,有些接L1和L3的,也有些是接L1和L2。L1接L,L3接N,或者L1接L,L2接N,这个要看你伺服驱动器的手册。多看手册吧!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a000"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提出问题的为什么没有回信?是否理解?是否完成?】进行回复:        ---...



你这样跟他说等下接到RST输出那里伺服驱动器就完了,他那是死脑筋,看伺服驱动器上没有N,就接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ha000"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提出问题的为什么没有回...



什么品牌的驱动器输出用R、S、T标注?那U、V、W是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这是要多看手册啊!人家都跟你说了,如果你的伺服驱动器的功率小于1KW,可以接220V的电。品牌不同,接法就不同,有些接L1和L3的,也有些是接L1和L2。L1接L,L3接N,或者L1接L,L2...



驱动器输入端是三相桥,如果端子标注的是L1、L2、L3,单相交流220V输入时接任意二端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D:
东西虽好  没积分下载不了

网友E:
楼主的伺服应该是大功率的,需要3相电,单相电估计有点难搞

楼主:
200W到400W的汇川伺服

网友F:
单相电源的 三相220的  三相380的

搞清楚型号就明白了

网友G(2022-08-29):
日本的伺服三根线之间的电压都是AC220V,接国内的一火一零,两线之间也是AC220,效果一样的

网友H(2022-12-30):
服了这位楼主

网友I:
一般市面上的都可以吧,比如松下、台达等。最好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J(2023-05-31):
国产电机在1.5KW以下都有单相驱动器可供选择,个别的可以做到2.6KW的单相伺服

网友K(2026-04-01):
家用电220V,伺服驱动不过是三相220V 嘛!经常这样检修的

网友L:
220V伺服提供接线端子一般是L1 L2 L3,是给三相220V准备的,如果小功率伺服用家用单相电,L和N接L1和L2就可以。

网友M:
家用电是单相220V需要用逆变器变成三相380V才能给伺服供电,还有一种伺服是单相的可以直接使用。若果需要电子伺服变压器可以找上海新稳电气或者进入他网站,他可以为你解答一下专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