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硬件配置如何计算

楼主(2022-07-30):
请教一下大家,这里有个老的松下系统需要改造,原来配置如下:

CPU: FP0-C32CT

第1扩展模块:FP0-E32T;

第2扩展模块:FP0-A21;

现在改造需要测量现场4路温度(4-20mA信号),想增加模拟量模块,请问上述的配置还能再增加一块FP0-A80模块,还是能增加2块FP0-A21模块,抑或两个模块一个都无法再增加了?

感谢大家给予支持!

网友A:
自己算一下,扩展点数128点,如果是扩展没超过这个就可以,超过以后就会报错,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B:
对于A21和A80占用多少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