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 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22-07-30):
为什么M2.1由0变为1的时候  会置位M2.5

但是M2.1由1变为0的时候  确不复位M2.5

网友A:
用了同一个变量M10.0

网友B:
你下面用了同一个地址M10.0,需要每处都用不同的地址。

网友C:
m10.0的问题。

网友D:
上升沿和下降沿用了同一个寄存器,就好比你的2个领导分别安排你干一件事,一个让你出差,一个让你在家,你听谁的?

网友E:
把m10.0 换成m10.0

网友F:
写程序要理解扫描周期,数据映射。当M2.1是1的时候M10.0经过沿扫面始终是1.当由1到0这个周期时,先经过上升沿指令,M10.0已经变成了0,再到下降沿时0和0比较,就不可能又沿命令触发。所以沿命令的缓存位不要重复使用,避免错误

楼主:
确实是因为用了同一个M

10.0

网友G:
使用相同地址 M10.0,你把下降沿换成M10.1就可以了。

网友H: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I:
用了同一个M10.0的问题

需要低温泵,请联系我们

浙江博开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浦江经济开发区一点红大道966号科创园E幢

孙先伟18919665096

传 真:0551-65842825

网友J:
上升沿和下降沿暂存中间状态不能用同一个,修改一下测试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K:
你两条语句用的是用一个M地址  M10.0

网友L:
这个简单,重复了

网友M:
学习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N:
M10.0用重复了

网友O:
对了  m10.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