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分配

楼主(2022-07-31):
LabVIEW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分配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是何时分配的?是否有办法通过编程释放其所占用的内存?

解答: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存在于特殊的全局VI中,有别于应用程序的数据流。当从其他VI访问时,会在内存中复制一个变量空间,该空间会在调用VI从内存中释放时自动被释放掉。请注意复制较大的数组或大量的变量可能会消耗较长时间。

局部变量

当VI加载到内存中时,开始了对局部变量内存的分配。假如该VI是独立的,那么在运行时对局部变量分配内存,并在运行结束后销毁。假如局部变量在某子VI中声明,并且该子VI被主VI以静态方式载入,那么当主VI加载到内存中时就对该局部变量分配内存空间;在主VI从内存中卸载时,LabVIEW内存管理器会释放该局部变量所用资源。假如子VI动态载入(如下图所示),则在加载子VI时分配内存给局部变量,在子VI卸载时释放。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释放内存

在LabVIEW中没有办法通过编程释放留给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空间。但是可以在子VI已经运行完而主VI仍没有结束运行时释放子VI所占内存空间。在子VI运行结束后调用RequestDeallocation VI可以释放子VI所占用的内存资源。

有一个非常大的数组,但想保证在内存中只有一个拷贝.知道可以用移位寄存器,并用"ReplaceArray Subset" VI 保证只有一个拷贝。然而,想使之成为一个functionalglobal。因为,不能初始化这个移位寄存器,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指定数组的类型。如果在循环中使用"InitializeArray" VI,将会导致内存中其他的拷贝。

解答:

举个例子,按照下面的尝试:

1) 关闭所有打开的VI,但保留LabVIEW打开。

2) 打开附件中的例子"TwoCopies in Memory.vi" 但不要运行它。

3) 打开Windows任务管理器,注意已经被LabVIEW使用的内存。

4) 保持缺省值不变,运行VI,注意到因为LabVIEW内存使用增加20 megabytes。这个缺省的设置导致一个含有1276900个双精度元素,即8个字节的数组,相当于大概10 megabytes。因为在内存中有两个数组拷贝,所以导致增加20megabytes。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观察LabVIEW缓存的分配,通过选择Tools » Advanced » Show Buffer Allocations。应该看到一个分配在移位寄存器,另外一个拷贝在"Initialize Array" VI。

可通过"ReshapeArray" VI替换"Initialize Array" VI来指定数组的类型。通过这个方法,始终是对同一个数组进行操作,而不会在内存中造成额外的拷贝。

可通过下面的步骤看到这个效果:

1) 关闭所有打开的VI,保留LabVIEW打开。

2) 打开下面附件的例子程序"OneCopy in Memory.vi"但不要运行它。

3) 打开Windows任务管理器,并注意LabVIEW使用的内存。

4) 保留缺省值,运行VI。并注意内存使用大概增加了10 megabyte。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10 megabyte 数组的拷贝。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通过在LabVIEW中看内存的分配,通过选择Tools » Advanced » ShowBuffer Allocations。应该看到只是在给移位寄存器分配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