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往复运动

楼主(2022-08-0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首先说一下需求。

我想控制伺服电机以一定的频率进行正反转,每次转动不到半周,频率大概是10hz以内。

目前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和相应的驱动器,通过丝杠带动负载做往复运动。

采用位置控制方式,当频率为2hz 的时候,电机还可以正常的正反转;

但是如果频率再增加,比如3hz,则肉眼看到电机并不是有规律的正反转,而是有时正转多些,有时反转多些。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

1、安川伺服电机本身是否能够支持10hz以内的连续正反转运动(看了论坛里的帖子,应该是可以做到);

2、如果电机本身可以做到,那么是否我的使用不当。比如位置控制方式是否合适,如果合适,那么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3、这个控制不成功与控制器是否有关。目前用的控制器是delta tau的PMAC2控制卡,测试过电机的转动速度,即使最快的情况下也远没达到电机的额定转速3000r/min。

以上测试均是在控制情况下进行的。

求大侠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