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化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22-08-02):
最近在学习结构化梯形图,想把简单工程类型的梯形图用结构化梯形图来写,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简单工程的FB定义没问题,但转化为结构化梯形图的时候就出现各种问题,什么输出变量类型不一致,S1指定的出入目标不一致,但这些指定的标签类型在普通梯形图上又没问题,这里请教下具体原因是什么,程序在压缩包里面

楼主:
现在又稍微修改了下指令在FB里面程序编写后转换没问题,但在程序里调出编写的FB后指定的输出D寄存器全部出问题,报的输出变量的类型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稍微修改了下指令在FB里面程序编写后转换没问题,但在程序里调出编写的FB后指定的输出D寄存器全部出问题,报的输出变量的类型不一致...



刚才我仿真试了下,修改了一下变量类型,和楼主一样也是报错的,顺便看了眼你的气缸FB模块,你怎么模块写的,真不实用的感觉,有些没有必要的和有些必要的都没有

网友A:
对于我来看位输出,只有0或者是1,什么时候等于0,什么时候等于1,就好了

楼主:
气缸那个不用管的,那个是我自己研究的,主要是数据处理那块,现在是调出FB块后在主程序D寄存器就全报错,不调的话又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又稍微修改了下指令在FB里面程序编写后转换没问题,但在程序里调出编写的FB后指定的输出D寄存器全部出问题,报的输出变量的类型不一致...



参考这个例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2207/894495/894495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现在又稍微修改了下指令在FB里面程序编写后转换没问题,但在程序里调出编写的FB后指定的输出D寄存器全部出问题,报的输出变量的类型不一致......



这个程序我下载看过,我把FB块里面的程序如果直接调出来直接放程序里面是可以用的而且也知道怎么修改,现在我是想把数据处理那部分的程序做成自写的FB块,然后好调用,但是调用出来就报输出变量的类型不一致

网友A:
要是都是数据的话,可以用ST去写

楼主:
ST基本是属于完全不会的情况,能模模糊糊的看懂但不会写

网友C:
不管使用啥方式,最好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什么语言不重要,最主要实现功能

楼主:
自己昨天研究了一天搞定了

网友D:
好的,收了谢谢啊,正好学习下!

网友E(2022-10-04):
引用 楼主:
自己昨天研究了一天搞定了

建议问题处理心得或处理办法跟帖分享一下,求助者还有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