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X/Y两轴定位

楼主(2022-08-02):
求助: PLC 控制X/Y两轴定位

走固定的点位可以实现,遇到不同的机种走不同的点位(或不同的机种点位数量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怎样处理程序,请大神位指导.

真城感谢.

网友A:
用变址功能

网友B:
用绝对位置运行模式,需要运行到哪个位置直接输入

网友C:
首先要把目标位置序列定义成结构体数组,每个点包括xy坐标,可能还有速度,停留时间,执行动作等等。

然后,

简单点的就做成配方,每个配方里设定比如几百点的目标位置序列。

复杂点可以用xml文件,或csv文件之类的,把目标位置序列文件读入plc,按照序列执行。

如果需要和上位计算机实时交互就用tcp/udp通讯,实时获取目标位置序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