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软件出现安装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2-08-02):
遇到几个PLC软件安装问题,小白求助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做啊!!!

第一个问题是PLC软件安装后无法启动,提示msvcp100.dll缺失
第二个问题是PLC软件安装错误(LX2E)

第三个问题是PLC软件安装错误,提示了下面这个情况:

网友A:
如果出现了第一种PLC软件安装后无法启动,提示msvcp100.dll缺失时,你需要安装vs201

像第二种PLC软件安装错误,就需要以管理员身份安装并且安装Vcredist 2008和Vcredist 2010安装包即可。

出现第三种情况的话,就是由于PLC软件在安装过程中,选择的安装路径太长导致的出现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