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头的作用,与普通示波器探头有何区别

楼主(2022-08-02):
把任意两点间的浮接信号,通过差分探头,变换成为相对地的信号。以供应电表、示波器、或电脑计算机来使用。绝大多数的电子电路,特别是电机电路,都会包含有交流抵补(AC OFFEST)或直流抵补(DC OFFSET),对地回路可能都没有。如果不使用差分探头,用其他非差分探头测量,这时候帽然的接通示波器将会导致触电,或者对示波器产生顺坏的影响,或者产生电线走火的风险。所以很多情况下,对电路的波形测试,差分探头差分信号探测,更保险,更准确。

差分探头和普通探头的区别以及如何用差分探头维修电源供电设备

差分探头性价比很高,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几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外界的共模噪声可以被很大程度抵消。

差分探头比普通的无源探头要贵很多了。

1,差分可以频率很高,目前有达百GHz以上的,无源普通探头做不到的;

2,差分一般都是隔离的,把测量的信号端与示波器实现有效隔离。

以上就是差分探头的作用和普通探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