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简单运动控制模块求教怎么做相位调整

楼主(2022-08-02):
我现在用5U配合80SSC做运动控制,设备是圆刀辊切设备,两边两组胶辊然后中间一个旋转的圆刀。圆刀跟产品1比1,正常圆刀正好跟产品吻合,把产品切出来,但是如果开始的时候刀的起始位置和产品的起始位置没对好,刀就会切刀产品上,两边的胶辊座和中间的圆刀座的线速度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圆刀和两边胶辊的相对位置调整一下,让圆刀超前或者滞后两个胶辊一点,调整的时候还要在旋转的同时进行调整。不能停下来调。一直没想到应该用什么控制方法来控制。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具体没听太懂,不过感觉有点像同步控制,电子凸轮表或许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