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CELL程序启动求助

楼主(2022-08-02):
库卡机器人通过西门子的1500PLC进行控制,已经T1模式运行到BCO,但是程序走到AUTOEXE INI后报了一堆提示信息,已经选择了外部控制模式,并且PLC已经发送ENABLE信号,但是机器人这边仍然提示ACTIVE(激活)转态和不允许$move_ENABLE配置。这是为什么。需要怎么做程序,程序里面已经先$DRIVE_ON,然后发送的$EXE_START。谢谢,具体执行顺序怎么处理。

网友A:
机器人外部自动启动配置方法

不通过程序号而选定好要运行的程序的外部启动机器人

通过下列步骤来外部启动机器人:

步骤1T1模式下把用户程序按控制要求插入cell.src里,选定cell.src程序,把机器人运行模式切换到EXT_AUTO.

步骤2在机器人系统没有报错的条件下,PLC一上电就要给机器人发出$move_enable(要一直给)信号。

步骤3PLC给完$move_enable信号500ms后再给机器人$drivers_off(要一直给)信号。

步骤4PLC给完$drivers_off信号500ms后再给机器人$drivers_on信号。当机器人接到$drivers_on后发出信号$peri_rdyPLC,当PLC接到这个信号后要把$drivers_on断开。

步骤5PLC发给机器人$ext_start(脉冲信号)就可以启动机器人。

通过程序号(不校验奇偶)来选定程序的外部启动机器人

需要配置的信号:

PRNO_FBIT:表示位字节的第一位。例如,用$IN[11] ---$IN[17]来映射给变量 PGNO,这时PRNO_FBIT11,意思是PRNO_FBIT是这个区域的第一位。PGNO_LENGTH:表示映射给变量PGNO的数据长度,以上例来说,这时PGNO_LENGTH7,变量PGNO最大值为127.

PGNO_PARITY:程序号奇偶位校验,没有特别要求,不需要校验的话该值设置为0.

PGNO_VAILD:程序号有效,机器人信号输入端的位信号。把位信号编号编写在其后面,如,用$IN[18]来表示此程序号有效的话,当$IN[18]TRUE的时候,PLC发过来的程序号才有效。

PGNO_VAILD是个脉冲信号(脉宽1秒左右)。每次改变程序号时,PLC都要让PGNO_VAILDTRUE.否则机器人端的变量PGNO的值不会发生改变。

PGNO_REQ:机器人发给PLC的程序号请求信号,位信号。

准确配置完以上信号后,通过下列步骤来外部启动机器人:

步骤1T1模式下把用户程序按控制要求插入cell.src里,选定cell.src程序,把机器人运行模式切换到EXT_AUTO.

步骤2在机器人系统没有报错的条件下,PLC一上电就要给机器人发出$move_enable(要一直给)信号。

步骤3PLC给完$move_enable信号500ms后再给机器人$drivers_off(要一直给)信号。

步骤4PLC给完$drivers_off信号500ms后再给机器人$drivers_on信号。当机器人接

$drivers_on后发出信号$peri_rdyPLC,当PLC接到这个信号后要把$drivers_on断开。

步骤5PLC发给机器人$ext_start(脉冲信号)就可以启动机器人。

步骤6PLC接收到PGNO_REQ信号后, PLC要把程序号发给机器人

步骤7、当PLC发出程序号500ms后,PLC发给机器人$ PGNO_VAILD(脉冲信号,脉

宽约1000ms),以便让机器人的变量PGNO值生效。

如果生产过程切换程序号的话,重复步骤6和步骤7.

外部停止机器人和停止后启动机器人

停止机器人断掉信号$drivers_Off,这种停止是断掉机器人伺服。

停止后继续启动机器人重复步骤34,5就可以启动机器人。

机器人故障复位方法:

当机器人有确认信号”(故障)时,PLC发给机器人$conf_mess(脉冲信号)就可以复位。

通过外部自动启停,复位机器人的信号需要在示教器里配置,路径:

登陆用户组Safety Maintenance”权限---配置---外部自动运行---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的信号配置完成。

机器人输出常用信号

1$alarm_stop(机器人急停信号)     正常时该信号逻辑为1,当机器人急停被按下时逻辑为0.

2$rc_rdy1(控制柜就绪)    正常时该信号逻辑为1,当机器人有确认信息时逻辑为

0确认信息被确认后,逻辑为1.

3$pro_act  机器人在运行程序时输出为1.

4$in_home机器人在home点时输出为1.

楼主:
谢谢,还是继续自己调试吧。

网友B:
外部启动io配置了吗?

网友C(2022-09-09):
C2 C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