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 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ARX-MA100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连接

楼主(2022-08-02):
1、选择打开西门子配置软件,需要创建新的项目名称,项目名称为“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2、在博图中点击添加新设备,选定西门子PLC型号以及版本;

3、在博图的菜单栏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文件;

4、选择使用相对应的产品组态设备,如下图所示;

5、当前状态为PLC与稳联技术ModbusProfinet网关处未分配状态;

6、点击设备,连接IO控制器PLC_1 PROFINET端口_1

7、西门子PLCModbusProfinet网关分配后,需要将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进行修改;

 注意:PROFINET设备名称选项不要勾选成自动生成,重新自定义一个名称输入。

8、选择设备组态中的稳联技术ModbusProfinet网关,将右侧目录菜单下的模块Input(输入),Output(输出)添加到插槽中,然后下载到对应的设备;

9、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如图所示:

10、修改网关配置软件,必须与博图组态的IP一致;

11、需要对配置软件中PROFINET名称进行修改,且与设备名一致;

12、需要根据从站的设置参数对MODBUS参数(波特率,奇偶效验等参数)进行修改;

13、添加MODBUS网关配置软件中所需的功能码,然后点击Node键入所需命令;

14、添加命令后,根据所需修改起始地址命令内参数;

15、空气质量监测设备软件参数与读取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命令帧参数一一对应;

16、根据上图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命令参数在配置软件里进行修改

地址码02(十六进制)

寄存器起始地址00 2A(十六进制)即起始地址42(十进制)

寄存器长度00 12(十六进制)即保持寄存器数量18(十进制)

把修改好的数据参数通过USB连接网关并下载至成功,最后重新给网关重新上电。

最后用USB485测试数据的收、发,启用博图监控表监控收、发数据是否正确。

下图为博图监控表所监控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