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4AD模块4~20mA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22-08-03):
手头有个项目,PLC为三菱FX2N-32MR,硬件含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采集现场3个煤仓煤位4~20mA信号。有触摸屏,PLC程序将采集到的的4~20mA原码值直接传给触摸屏,触摸屏经换算0~1000(0~18米)显示3个煤仓煤位。现场煤位传感器带显示煤位值。

程序中设置BFM的通道0为K3111,程序读取程序按标准程序读取,绝对没问题。但经现场实际运行测量,发现通道1(1号煤仓煤位)和通道3(3号煤仓煤位)触摸屏显示与煤位传感器完全一致。而通道2(2号煤仓煤位)不一致。我去测试当时4~20mA信号,9.7mA,传感器显示6.4米,触摸屏显示8.7米。

我换算了一下,9.7mA换算成4~20mA对应工程值为6.41米,显然传感器显示与输出时一致的。

(9.7-4)/16*18=6.41米。

而触摸屏显示的8.7米显然是0~20mA信号的转换值:

9.7/20*18=8.73米。

得出的结论:通道2的采样值不是4~20mA对应的原码,而是0~20mA对应的原码。

经不同煤位验证,结论确实与上面的计算一致。

我又对通道1和通道3进行毫安值与物位值测量和计算,为4~20mA原码。

2号煤位接入通道4后,发现与通道2测量的情况一模一样。

最后只能用程序将测量的0~20mA原码转换成对应的4~20mA原码解决。

有没有朋友们,遇见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通道1-通道3采集4-20mA信号时,程序中BFM#0应设置为H3111,你可以改一下程序再试一试。

楼主:
我将程序中的BFM#0改成H1111试了,但是监视程序发现2通道的数据为0,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将该特殊模块恢复出厂设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1-通道3采集4-20mA信号时,程序中BFM#0应设置为H3111,你可以改一下程序再试一试。...



我将程序中的BFM#0改成H1111试了,但是监视程序发现2通道的数据为0,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将该特殊模块恢复出厂设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