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2-08-03):
用信捷触摸屏TGA63S-ET  直接控制变频器(众辰变频器)·通讯上后 在触摸屏设定运行频率 都显示正常,也能控制运行,但是关掉电源后重新开机,变频器的频率就显示恢复到0 触摸屏上也显示是 0  需从新设定运行频率也可以设置进去,只要关电源重新开机就运行频率就变0 怎么不自动保存频率呢     运行频率写入的地址是 8194  (16进制H2001) 有懂得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触摸屏寄存器要选择断电保持功能类型的寄存器

网友B:
这种的还没用过。

网友C:
触摸屏上面不是有内部保持变量或者不用触摸屏,直接用PLC的特殊变量存储器

网友D:
用断电保持的。

网友E:
楼主说:“关掉电源后重新开机,变频器的频率就显示恢复到0 触摸屏上也显示是 0”。看来通信是正常的, 在变频器侧找找原因:如变频器掉电存储设置是否正确, 还是被人改了, 还有就是通信设定值掉电存储是否选择为存储

网友F:
写入的频率是保存在变频器中,断电后频率设定值为0与触摸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