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 PLC如何使用??

楼主(2022-08-03):
维控PLC 的主程序有几个??
3V系列的PLC与三菱的兼容问题

网友A:
目前WECON PLC编辑器只有一个主程序
而且wecon 3v系列PLC兼容了三菱,用三菱的PLC软件可将程序直接下载到维控的PLC里面,下载线和三菱下载线是一致,如果是USB头的下载线,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A:
目前WECON PLC编辑器只有一个主程序
而且wecon 3v系列PLC兼容了三菱,用SANLING的PLC软件可将程序直接下载到维控的PLC里面,下载线和SANLING下载线是一致,如果是USB头的下载线,需要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