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混合信号无线传输器可以与哪些工业设备建立通讯?

楼主(2022-08-04):
一、工作原理简介

一般情况下,工业双向混合信号无线传输器由发射端和接收端组成。发射终端同时采集标准4-20mA电流信号和开关量信号,并通过全数字无线方式传送,远端的接收终端收到发射端的信号后立即处理输出多路继电器开关及4-20mA电流信号, 可以接入显示仪表、警示灯、PLC或DCS等设备并驱动电磁阀、变频器等工业设备。

目前,工业双向混合信号无线传输器已被广泛应用于水泥,冶炼,发电,煤炭,化工等复杂恶劣的工业场合,可以实现的功能有:实时监测山上水池液位的变化;自动控制水泵的启停;堆取料机、卸料车等移动大型机器的就地控制站与PLC之间的无线通讯;推轿车、拦焦车、熄焦车之间的无线互锁功能;推焦车除尘系统的无线控制。

二、参数与性能

◆ 可以直接代替有线线缆,实现模拟量或开关量远距离无线采集传输

◆ 4-16路4-20mA模拟量信号或0~5V电压信号输入输出

◆ 4-16路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

◆ 可以实现点对点通信,也适合于点对多点而且分散不便挖沟布线等应用场合

◆ 不需要编写程序,简单接线即可使用;不插卡,免流量

◆ 有效无线传输距离有4种选择:200米、1公里、3公里、20公里

◆ 直流电压9-24V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 PVC塑料外壳,E型导轨卡槽安装,远距离采用防雨金属机箱

◆ 20年工业现场运行考验,可确保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工业场合长期运行

◆ 低功耗,每年可为企业节省大量电费和设备维护费用

三、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1:余热发电系统热风阀及锅炉液位无线监控

在余热发电系统中,控制室DCS系统需要对锅炉以及子系统设备的温度和压强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通过无线方式远程控制水泥线热风阀阀位开关。由于需要采集的传感器数据位置分散,且距离远近不一,系统设计人员认为采用无线传输,改造较为容易。在DCS系统安装无线混合信号传输器DTD120FHC,将采集到的模拟量数据传输给DCS系统,DCS系统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后,输出对于热风阀阀位开关的控制信号。

应用场景2:推焦车与地面除尘站无线通讯系统

由于推焦车是移动设备,不便于布线,故可以对除尘控制系统中两台推焦车,地面除尘站,中控室之间的风机启停、高低速反馈信号及推焦车行走信号采用无线的方式建立通讯,从而取代人工对讲机及手动控制。详细来说,可以采用双向混合信号无线传输装置DTD122FHEY来实现需求。

推焦车司机可收到由推焦监控室发来的风机转速情况。在需要进行除尘作业时,向中控室发布风机高速运转请求,中控室 PLC 判定是否执行,在风机处于高速运转后将高速信号反馈给两辆推焦车,同时另一辆车的“允许行走”指令灯发生变化。此举即解决了推焦车与除尘风机的通讯问题,也解决了两辆推焦车之间除尘配合的问题,提高了作业安全性与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