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中如何将16进制数转换为浮点数

楼主(2022-08-04):
(图片)

网友A:
十六进制转换为 ASCII,字符转换为整数。整数转换为双精度整数,双整数转换为实数。手册279页和282页试试看

网友B:
十六进制转浮点数用转换指令,I转DI,DI转R,然后用R型数据的四则运算处理倍率和偏差即可。

如果你仅仅只是想看看数据是多少你可以在几截图的那个状态栏,在数据监控模式下点十六进制那里的下来三角选择浮点数即可。如果数据不对无穷大或者显示NAN的话,说明浮点数高低字节序有问题,你需要做转换。

网友C:
1、如果在PLC中显示可以把整数和小数分别转换后合并一起;

2、在触摸屏中显示或者上位显示直接传上来编一个脚本直接显示就可以;

网友D:
如果本身就是浮点数,你只需要选择浮点数格式显示即可

如果是浮点数放大后的整数,比如放大了100倍,那你可以把原始数据,比如32569转为浮点数32569.0,然后再除以100.0,结果就是实际的浮点数。

网友E:
取到数据先看看和实际数据差别,有时候收到的数据是低字节高地址,需要交换再进行运算(比如缩小1000倍)才是实际的实数

网友F:
如果数据来自第三方厂家,你先跟厂家确定好格式,现场情况很复杂,确定好格式在进行转换,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数据可以直接使用,你就把十六进制改成浮点数就可以;1.png

  2. 如果数据时整型或者是长整型,就需要I_DI、DI_R;3.png

  3. 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就要分别换算在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