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案例| 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智能低压电动机

楼主(2022-08-04):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马达保护器以及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主 PLC 选用的是西门子CPU,通 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监控数据并控制现场设备。

设备采用ZNB-200型智能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将马达保护器接入西门子PLC的网关采用耐用通信MODBUS 转 PROFINET网关NY-N801。

以下内容为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过程:

1、首先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在博图中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并进入设备和网络,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后安装GSD文件;

2、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

3、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网络中;

4、将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进行设置;

5、确认保护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在组态中添加相对应的数据长度,配置了8个寄存器(16个字节的输入输出);

6、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

7、先设置马达保护器参数,根据从站手册设置接线;

8、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见下图所示;

9、查询数据帧,读数据(功能码03),此功能可以让用户获得记录的数据和设备采集及系统参数。

下表中是从一号机读5个采集到的数据,在装置中的地址分别是0100H-0104H;

10、由以上案例可见,从站功地址为1,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5个,而后即可开始网关的配置。

○1首先,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如图所示;

○2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3设置485的参数要和从站一致,本例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注意: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9,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4在ModbusRTU出选择插入节点;

○5地址填写从站地址1;

○6在Node处插入功能码;

○7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选择是否正确;

○8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100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256,填入连续读取的5个地址的数据;

11、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与博图中的IQ地址相对应,本例中I地址为68-83,若地址为0寄存器地址256号的数据就会映射到IW68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

需要注意的是,配置完设备名称和IP下载到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