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案例 | 三菱FR-A700系列变频器配置方法

楼主(2022-08-04):
本案例是利用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GW-PN5001把三菱FR-A700变频器接入到西门子1200PLC。实现Profinet转Modbus的通讯协议的互转。

用到设备有:三菱FR-A700系列的变频器1台;西门子PLC1台;

一、初始配置步骤

1、硬件连接之后打开博图,安装兴达易控提供的GSD文件,建立1200ModbusProfinet网关的连接,给PNMD485-K20网关配置名称(网关IP地址与电脑、PLC在同一网段);

2、如果默认状态下点击更新列表--分配名称;

3、给ModbusProfinet网关添加通讯modbus指令(填写从站站号和寄存器地址);

4、设置modbus端的485参数,与从站保持一致;

5、下载组态到1200PLC,将控制字地址Q1.01即可启动网关。

二、打开三菱FR-A700变频器使用手册:

1、使用ModbusProfinet网关通信参数通过手册对变频器通讯参数进行设置;

2Pr332为通讯波特率,默认为19200,波特率越大数据传输速度越快,上位机与变频器波特率必须一致,否则无法通讯;

3Pr333 Modbus数据格式中的停止位长默认为1Modbus-RTU协议的数据长度固定位8位;

4Pr334 Modbus数据格式中的奇偶校验位,默认为2偶校验;

5、系统中PLCModbusprofinet网关及各变频器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6Pr 331本机地址,设定范围0-310为广播地址,实现上位机广播功能;

7、本地地址设置为1-31时,地址具有唯一性,这是实现PLC与变频器点对点通讯的基础;

注:其他参数例如通讯应答延时、通讯超时时间等参数可以使用变频器默认参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更改。

8、三菱FR-A700系列变频器ModbusRTU通讯规格如下:

9、数据帧字段说明:

三、功能码说明

1、命令码03H:寄存器数据读取;

实例:通过读取十进制40009地址的数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40009地址中数据与PLC内部IW2形成映射,通过判断IW2bit0的值来判断变频器的状态,若I2.01即表示运行中,若I2.00表示停机中。

变频器Modbus地址表:

2、命令码06H:写入一个字(Word);

实例:ModbusProfinet网关通过给Modbus地址40009赋值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和停止。

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说明进行赋值,注意:此处相比其他品牌变频器,变频器状态与输入指令均使用的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时需要注意,写入是发送数据为控制输入命令,读取时读取数据为变频器运行状态。

附变频器地址表:

当在项目调试过程中,若项目对启动响应要求较高时,需要将波特率改大,且将加速时间减小,启动频率参数增大且不能大于运行频率。

以上就是对三菱变频器增加外部ModbusProfinet网关设备,无需手动编程,只需要网关组态及通讯参数配置下载到西门子PLC即可对ProfinetModbus协议进行转换实现网关桥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