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通信

楼主(2022-08-06):
最近采购了一个基恩士的NU_EP1的传感器通信模块,采用的是EtherNet/IP,看说明书写的是和基于基恩士本身的EtherNet/IP的通信模块来和PLC进行通讯数据传输。现在我们公司不用PLC采用上位机的方法来连接,用自己的电脑调试了几天通讯也不行,现在询问一下是不是我如果用普通的电脑来和这个模块调试读取写入数据的话,是不是电脑和EtherNet/IP通讯中间需要加一个模块进行转换?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对Ethernet/IP报文熟悉,才能使用第三方工具,比如以太网调试助手对其进行读写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对Ethernet/IP报文熟悉,才能使用第三方工具,比如以太网调试助手对其进行读写测试。...



说明书上有报文格式,但是现在我连接的时候NS灯处于闪烁状态,看说明书说的是请确认本机是否已注册到扫描器,这扫描器是否就是我现在调试中所用的电脑?还是中间的一个转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对Ethernet/IP报文熟悉,才能使用第三方工具,比如以太网调试助手对其进行读写测试。...】进行回复:        -------...

按道理不用,我用网络调试助手去调试AB plc的话,协议也是EIP,也不需要额外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对Ethernet/IP报文熟悉,才能使用第三方工具,比如以太网调试助手对其进行读写测试。...】进行回复:        -------...

单片机+Ethernet模块和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Ethernet/IP协议以太网通信,里面调试方法,你可以参考:

视频讲解了Ethernet/IP以太网通信协议报文格式,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分别测试了罗克韦尔AB Micro850通信程序和单片机通信程序,最后进行了系统联调,单片机可以对罗克韦尔AB Micro850输入输出进行读写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83303994092683813?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对Ethernet/IP报文熟悉,才能使用第三方工具,比如以太网调试助手对其...



视频我看了,我想请问一下我如果要替换命令的话是不是按照说明书的写法,把需要更改的命令在代码的命令相关数据那个位置的代码进行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对Ethernet...

理论是这样,需要你去测试,基本方法就那样,望采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



谢谢指导,这里我在询问一下你视频中对罗可韦尔PLC的数据读取时,那个指令是罗克韦尔PLC的专用指定还是针对EIP的通用指令?还有个问题是我这里买的模块我对他进行版本询问和开机请求是有回复的,但模块上的NS处于一直闪烁状态,看说明书的解释是扫描器未链接,在基恩士官方有下载一个EDS的配置文件,需要一个扫描器来调取EDS文件这样在对NU_EP1模块进行配置和连接,网上看了些其他资料发现都是电脑通过各种EIP协议的PLC在和各种EIP模块链接,我可以这样理解不:上位机是一个写入读取的第一方,中间PLC是为扫描器,扫描器通过各种专用的EDS文件来调取参数配置再对下面的EIP模块来进行写入和读取

网友B:
我们公司基恩士扫码枪通信一直都是采用的是EtherNet/IP,通信参数首先要保证设置正确,电脑也需要同一个网段不同地址,还有就是命令格式不要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基恩士扫码枪通信一直都是采用的是EtherNet/IP,通信参数首先要保证设置正确,电脑也需要同一个网段不同地址,还有就是命令格式不要搞错...



PLC的命令我知道怎么写,现在是不通过PLC以上位机写报文的的方式直接读取写入,通信参数现在是设置好了的可以进行询问产品的版本和序列号了,这说明通信设置是已经设置对了,现在不知道的是如何把产品给的专用报文嵌在EIP的通用报文里面,看关大大的视频后和也现在没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

EIP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



EthernetIP是罗克韦尔主推的工业以太网协议,使用的指令跟常规的TCP/IP  ModbusTCP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C:
基恩士官网也有相关资料的   不明白就打400,别被所谓的大神误导了

网友D:
keyence的NU单元一般是作为适配器与支持Ethernet/IP的扫描器进行通讯,扫描器一般是指PLC或者支持该协议的其他单元模块。(一般这样的用法比较多,我们就是之一。)

如果是直接跟上位机通讯,首先上位机要支持该通讯协议,如果上位机不支持则需要增加扫描器进行通讯过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

我没说它和Modbus TCP一样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

看看我发给楼主的视频再来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



这搞了一个礼拜还是没读出来数据,说明书上写的服务代码:0EH ,类ID:66H ,实例ID:传感器的具体位置1-16(实数),特性ID:0324H(读取传感器的输出状态),但没有注明此设备的标签,我把上面的代码串进去后改变传感器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现请教一下这以上代码具体该放在哪个位置?请求服务代码那一段和服务标识那一段我都把代码改变过,也读不出来状态显示

楼主:
微信图片_20220813164550.jpg这里我用基恩士PLC的编程软件发送说明书上的指令格式,传感器的状态输出结果是可以直接显示的,中间也是电脑直接连的NU_EP1,连接方式选择的电脑直连不通过PLC连接,但通过串口助手用EIP的通用报文不行

楼主:
结贴,通过Wireshark抓包软件知道通信格式的具体位置,关大大的视频起到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