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多个程序执行

楼主(2022-08-06):
各位前辈问一下三菱q plc如果有多个程序的话(如图),全部添加到扫描程序,按任务中登陆的顺序依次执行,那么是将所有程序扫描完在刷新输出映像存储区,还是扫描一个程序刷新一次。比如说执行完Alarm程序之后马上刷新输出映像存储区,还是执行完所有程序再刷新

网友A:
PLC的应该都是执行完一个周期后刷新吧,单片机是扫描一个刷新一个

网友B:
输入输出是单独刷新的,程序单独刷新,类似多线程方式

网友C:
依次执行完所有程序文件后,刷新输出状态寄存器;下一次扫描,按照上次刷新的最新状态再次扫描,然后再次刷新输出状态寄存器 ... ... ;循环往复,依次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