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22-08-06):
本案例是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丹佛斯变频器的配置案例,应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小疆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GW-PN5001一台,丹佛斯变频器一台。

配置方法:

1、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3、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4、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5、下载配置到PLC

6、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7、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8、设置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9、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10、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11、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12、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3、打开丹佛斯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485参数;

14、注意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填写地址时候要进行偏移;

15、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

16、从上述报文可知,站地址为1使用功能码为03起始地址为0D51换算为10进制为3409数据长度为两个字节(一个寄存器);

17、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地址减1后与报文相符;

18、那么网关配置如下:

设置485参数

19、本例为波特率9600 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

20、站地址设为1

21、用03功能码读取地址3409(注意要填写十进制数)寄存器数量1个字(2字节);

22、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0表示数据会显示到I68,所以监控IW68会看到该寄存器数据,以此类推。

23、写参数也如此,功能码换成06地址为C35950009)写入2000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