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数组数据如何移位

楼主(2022-08-06):
比方说建一个Array[0..9] of int 类型的数组,想要数组整理往左或往右移位一个元素,怎么实现

网友A:
请使用循环。

for i:=0 to 9 by 1 do

   数组=数组[i+1];

end_for

HAVE FUN!

网友B:
你也可以采用标准的移位指令,移动位数自己根据需要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循环。for i:=0 to 9 by 1 do   数组=数组[i+1];end_forHAVE FUN!...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C(2025-02-27):
为什么我用的时候 实现不了

直接全变成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