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使用热键去触发自定义的事件

楼主(2022-08-06):
LabVIEW如何使用热键去触发自定义的事件
当程序在执行的时候,要如何才能利用“热键”去触发自己定义的事件功能?
解答:
可以利用Run-Time Menu及事件结构来完成这件事。
以Ctrl+A为例:
若想要取消任何LabVIEW内所设定的热键,可以在开启LabVIEW后选择Tools»Options,然后再选择Menu Shortcuts类别,而Ctrl+A就对应到Edit 类别中的SelectA功能。
若想要建立一个Run-Time Menu中的项目,请点击LabVIEW工具栏中的Edit»Run-Time Menu,于下拉菜单中选择 Custom。可以在图片中New的地方更改成需要的工具栏标签名称,然后再点击 '+' 的图标去添加一个项目,再点击 '->' 的图标让该项目变成子项目,而在右方可以编辑对应的热键。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请先建立一个类似下方的状态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请在事件结构中建立一个「菜单选择」的对应事件,建立方式为在事件结构上按右键选择Add Event Case,然后将来源设成This VI,然后对应事件设成Menu Selection (User)。
接下来再利用case structure去判断点选的热键值,而热键的值则是由Event Case的ItemTag传出。
最后将执行的程序放置到case structure内。 像是上方图片的例子,就是将Ctrl+A的字符串输入到人机界面上字符串组件中,所以可以直接用键盘按下Ctrl+A的热键,程序就会自动输入。
为控件指定快捷键,无需鼠标用户即可浏览前面板窗口。<Shift>和<Ctrl>键可作为快捷方式中的修饰键。一个控件只能指定一个组合键。
LabVIEW对隐藏控件的快捷键不作反应。
按照下列步骤,为控件指定快捷键,同时设置某个控件在VI运行时不响应<Tab>键。
右键单击一个前面板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高级»快捷键,打开属性对话框的快捷键页。也可右键单击一个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再单击快捷键选项卡。如需指定数组控件的快捷键,右键单击数组边框。如需指定某个数组元素的快捷键,右键单击该数组元素。
注:显示控件不接受数据输入,因此其高级»快捷键的快捷菜单选项显示为灰色。
从选中部分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分配给控件的快捷键。
若分配<PageUp>、<PageDown>、<Home>或<End>作为选中部分中的快捷键,就不能再使用该键选择列表框或树形控件中的项目。
如需在键盘快捷方式中使用<Shift>和/或<Ctrl>组合键,可勾选Shift和/或Ctrl复选框。在选中下拉菜单中选择<F1>、<F2>等功能键时,组合键的复选框将变为可用。
注:(macOS)只有功能键没有被配置为Exposé快捷键时,功能键的键盘快捷键才有效。LabVIEW不支持在macOS操作系统上使用<VolumeUp>、<VolumeDown>和<F15>到<F24>功能键。
如不希望用户在VI运行时使用<Tab>键访问当前控件,可勾选按Tab键时忽略该控件复选框。
注:还可以用键按下事件来启动一项操作,即用户在键盘上按下某个键时,产生一个事件。
通过布尔输入控件快捷键页的切换栏,可指定用于切换布尔控件的快捷键;通过数值输入控件(如滑动杆、旋钮)、下拉列表和枚举型输入控件快捷键页的增量栏和减量栏,可指定用于增减数值的快捷键。切换栏仅在布尔输入控件中可用;增量栏和减量栏仅在数值输入控件(如滑动杆、旋钮)、下拉列表和枚举型输入控件中可用。
如需通过编程为控件指定快捷键或设置<Tab>键动作,可使用控件属性。
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
上文中提到的例子和资料,均在word中的附件里,可点击下载。进一步了解,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