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库安装问题

楼主(2022-08-07):
主数据,系统默认安装在C盘,比如导入台达整个系列的部件库,那叫一个大啊!结果没有安装几个系列的部件库,我150G的系统盘红了。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换目录呀。。把默认路径改一下,不要在系统盘

网友B:
懂得的人都知道,尽量少在C盘存东西,安装目录啥的都尽量不要放在C盘,这是常识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展一张512G的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符.

这样啥软件都不必考虑存放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