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系统漏电保护

楼主(2022-08-07):
低压供电在特殊场合(比如手术室)采用IT系统,既电源侧中性点不接地,用电侧外露可导电部分接地保护。在用电器、供电线路等发生绝缘损坏接地时,有电流通过用电器、供电线路的绝缘电阻和电容形成回路,这个微小电流达到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时,保护动作切断供电。

城市10KV供电采用IT系统,保护措施是绝缘监视,不跳闸。某一相对地绝缘下降(或接地),变电所发出报警,为保证供电不执行跳闸,对供电回路进行检修,排除故障正常供电。

楼主:
在没发生接地故障前,电路中平衡状态,零序电流互感器没有输出。发生接地,平衡打破,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开关跳闸。

IT系统接地电流大小不确定,跟Z有关系。很小时,没有任何危害,不必理它。比如电器维修(CRT彩电是热底盘),弄一台隔离变压器供电,手碰到带电处也没感觉。;电流大到RCD动作电流了,跳闸保护。

网友A:
讲的精彩!

网友B:
不理解对地绝缘电阻和电容,他是真实存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对地绝缘电阻和电容,他是真实存在的吗



是滴。电容、电阻难理解吗?

电线的绝缘电阻不可能无穷大,电线各种敷设方式对地、线间都存在电容。

网友C(2022-11-03):
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不与大地形成回路。

人站地上不会构成触电。

楼主:
变压器绕组对铁芯、对地都存在绝缘电阻和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