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显示的频率怎么外部输入的频率一致

楼主(2022-08-08):
请教下各位大神,怎么能够让变频器上面显示的频率与外部输入的频率一致。我是用plc的AQ点连接的变频器AVI点,我PLC下置一个模拟量10,变频器会显示11.3,不管下发数值是几,下发的模拟量与实际显示值总是不对应。这个该如何调呢,大神们

楼主:
写错了,变频器接的ACI,不是AVI

网友A:
模拟量电流信号比较稳定,不易受到干扰,你PLC输出与变频器显示数值不一致,那就需要调整PLC模拟量输出,使二者接近,你可以通过改PLC模拟量输出量程,一点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电流信号比较稳定,不易受到干扰,你PLC输出与变频器显示数值不一致,那就需要调整PLC模拟量输出,使二者接近,你可以通过改PLC模拟量输出量程,一点点测试...



PLC那边我也改了,但是改了之后只能基于某个数值准确,输入其他的数值还是有偏差。就比如说我改了之后,数值10能跟变频器对应了,但是我如果输入20,还是不一致,变频器会显示21.2,输入30,会显示31。这个是做不到变频器和PLC完全一致的吗

网友B:
通讯呢,你用通讯多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呢,你用通讯多好呢。



两个的通讯是通过modbus rs485

楼主:
我变频器这边参数是ACI信号4~20mA ,频率是0-60Hz;然后PLC这边的模拟量整数范围设置的是5529-27648。PLC这边设置是对的吗,需不需要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