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无法搜索到X20 PLC

楼主(2022-08-08):
手里有一只X20CP1584 PLC ,不知道他的IP地址,AS软件扫描不到,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连上这只PLC吗

网友A:
看看你通信驱动是否正常安装

网友B:
如果扫描不到 只能通过IP地址连接    IP不知道的话只能恢复出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扫描不到 只能通过IP地址连接    IP不知道的话只能恢复出厂了...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呢?我这有一个X20 CP 1584,刚开始能搜到,下载程序的时候长时间没反应,我就断开重启了一下,然后就收不到PL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洛洛"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如果扫描不到 只能通过IP地址连接    IP不知道的话只能恢复出厂了...】进行回复:        --------------------...



按RESET键 如果有CF卡就重新烧卡

网友D(2022-12-29):
重装PVI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