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脉冲阀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故障

楼主(2022-08-08):
电磁脉冲阀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故障,可以通过一下几种方法来检查和维修:

电磁脉冲阀通电后不工作

检查电源接线是否接触不好请重新连接接线和接插件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至正常位置范围

线圈是否脱焊或线圈短路重新hanjie 或更换线圈

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

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