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脉冲阀使用过程中问题故障检查和维修方法

楼主(2022-08-09):
电磁脉冲阀使用过程中问题故障检查和维修方法

一、电磁脉冲阀通电后不工作

检查电源接线是否接触不好请重新连接接线和接插件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至正常位置范围线圈是否脱焊或线圈短路重新hanjie 或更换线圈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二、电磁阀不能关闭Dsf-Y电磁脉冲阀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

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产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

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三、泄漏情况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好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或更换。

四、 Dsf-Y电磁脉冲阀放气孔漏气清理膜片与其接触的圆孔膜片损坏严重的需更换,新膜片。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直接换一个,这种东西没有修过。什么光纤放大器,光电感应器,伺服电机,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