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端子排是怎么接线呢

楼主(2022-08-09):
(本人小白)向各位请教下这个双层的端子排怎么区分接线呢,上层有接的0v、零线,下层有接的24v、火线。这个(0v、24v、火线零线)接线位置是任意接吗,还是上下要区分正负,我看上面没有标记

网友A:
这个接线太扯淡了,一旦接错后果严重

网友B:
这还要什么规定吗?接线方便就行了。

上层是二根线吧?24V和N,下层粽色是相线。

接线就看线号吧!

那些用胶布绕到一块儿的是一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太扯淡了,一旦接错后果严重



这种接线正常,受空间限制呗。

其实就是个电源端子,交流220V和直流24V。有线号和颜色区分,而且有短接连接,不容易出毛病。

网友C:
高低压留间隔,交直流分开,正负极分色

网友D:
这种端子质量不行,还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太扯淡了,一旦接错后果严重



这个是在环境中真实使用的,我也不太理解这个接线,不知道算不算对的,想跟着学习一下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什么规定吗?接线方便就行了。上层是二根线吧?24V和N,下层粽色是相线。接线就看线号吧!那些用胶布绕到一块儿的是一根线。...



上层是两种线,N和0V,24V和L在下层。端子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会不会存在接反的情况。比如我把上层和下层的线对调一下,这个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压留间隔,交直流分开,正负极分色



这个有上下层的区别吗,上层接负,下层就得接正。还是说正负可以接在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端子质量不行,还容易生锈。



可能主要是省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还要什么规定吗?接线方便就行了。上层是二根线吧?24V和N,下层粽色是相线。接线就看线号吧!那些用胶布绕到一块儿的是一根线。...】进行回复...



这种接线没毛病,有线号,能清楚区别。

端子一边是短路的,就是为了接线方便,如果是4根线,它们分别是L、N、24V、0。接线时看线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坝谁修哈"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还要什么规定吗?接线方便就行了。上层是二根线吧?24V和N,下层粽色是相线。接...



如果L、N、24V、0接在同一排,这样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大坝谁修哈"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还要什么规定吗?接...



有不同吗?端子排做二层为了少占地方。另外,这四根线正好是交流、直流电源,这样布置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E:
这种如果不确定通断就需要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路

网友F:
你得看仔细了,有一种端子式继电器也长这个样子,乍一看是端子排,实际上人家是继电器。

网友G:
这是端子排啊,都用短接片了,应该是设备接线端子不够吧

网友H(2022-09-19):
这个220V与24V最好隔一两个端子点接线并做好标记

网友I:
这种没有问题,线号都有,很容易区分

网友J:
感觉这种短接排不是很好用

网友K:
我是一名电子 电力工/程/师。家里老婆管得紧,诚寻单位/不坐班,赚个零花钱

网友L(2022-10-20):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我都是给客户直接用胶带接在一起藏在线槽里的。

网友B:
电控装置中很常见的应用。

网友M(2025-10-11):
下面的短接片是用来并联共电位的,连在一起的接在一个电位上就可以了

网友N:
接线前记得拿数字测电笔测一下,不然容易变成空气炸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