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锂电池那些事2

楼主(2022-08-09):
      上一篇说到锂电池充放电,接着从充放电保护电路说起。

充放电保护电路有专用IC控制二个反串联的MOS管,二极管是MOS管自带的,这二个管分别控制充电和放电。左边管导通,是放电状态,电流通过右边管的二极管进入电池负极;右边管导通,是充电状态,电流由电池负极通过左边二极管到充电器。

充电时,右管受控导通,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说它受控是因为它的导通、截止跟电池电压有关系。开始充电时,充电器和电池电压差大,所以充电电流大,此时不受控,没有所谓恒流控制,充电器电压高、充电电流就大、充电就快。在充电电压升高到一定时,充电管开始调整,其方式就是调整占空比,电压越高,脉宽越窄,直到4.25V时,充电管截止,充电结束。此时充电器插着也没用,只要电池电压不降到90%左右,充电管就一直切断充电回路。所以,睡前插上充电器,你就放心的睡觉吧,有替你管事的。

放电时,左管导通,电池向外供电。当检测到电池电压下降到2.5V时,放电管截止而且自锁(保护板上可设定不自锁),电池停止放电。当再插上充电器时,放电管才会导通,否则一直保持截止状态。

目前流行的快充没啥神秘的,也不是什么高技术,提高充电电压就可以快充,只不过充电器功率要大,充电线截面要大,充电器输出电压可编程,这就是快充的要点。提高充电器功率保持小体积的措施是:开关频率高、器件能耗小,现在流行的氮化镓管充电器。氮化镓管也不贵,可是充电器价格可是高的离谱。快充充电器通过充电线传来的信号(协议)调整输出电压,实现快充和正常充。

快充影响电池寿命,怎么使用取舍在自己。

网友A:
接地气、冒热气、有底气

网友B:
不管什么行业,电都需要特别注意,像游泳池因游泳池水泵游泳池设备游泳池水下灯漏电发生的意外有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行业,电都需要特别注意,像游泳池因游泳池水泵,游泳池设备或游泳池水下灯漏电发生的意外有许多~...



不是这个帖的话题吧?

游泳池供电有特殊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yun202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不管什么行业,电都需要特别注意,像游泳池因游泳池水泵,游泳池设备或游泳池水下灯漏电发生的意外有许多~...】进行回复:        ...



楼主你好,快充为什么会影响电池寿命,有时间的话可以麻烦您给讲解下吗?我 一直都不知道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yun202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不管什么行业,电都需要特别注意,像游泳池因游泳池水泵,游泳池设备或游泳池水下...



      快充要提高充电电压,大电流给电池充电。电池充电是化学反应的过程,大电流化学反应剧烈,引起温度升高,会加速电极和电解液老化。所以影响电池寿命。

      现在所谓快充,是把充电器输出电压调到9V,充到80%左右再降到5V调脉宽涓流充电。充电器有可编程控制电压功能。

      另外,充电线的截面也要够大,初始充电电流能达到3A以上,一般的充电线截面较小,压降大,不能达到快充的目的。

      快充没有啥实际意义,我发二帖介绍了锂电的特点,在手机正常使用中,睡前充电到早起差不多够用了,这样慢充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又不影响我们日常。

      还有,工作中在我们用电脑时,充电线插到U口;长时间追剧或游戏,插着充电线就好了。边充边用是对电池最好的保护。比如,笔记本电脑就是这样。

楼主(2022-09-19):
关于手机(锂电池)充电问题在知乎上发的非常多,每天都有,为什么我发在这的没多少关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山上雪云间月"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yun202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不管什么行业...

之前看到很多文章告诫手机充电时不要打电话(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

网友E(2022-10-21):
好经验,多谢分享。!

楼主:
我喜欢讨论(争论也好)问题,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F:
我是小白

网友G(2022-12-02):
引用 楼主:
我喜欢讨论(争论也好)问题,为什么没有呢?

这边都是出差 加班干活的苦力 知乎坐办公室喝茶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内容: 我喜欢讨论(争论也好)问题,为什么没有呢?这边都是出差 加班干活的苦力 知乎坐办公室喝茶的多...



此贴跟知乎有啥关系?

上到70、80,下到7、8岁都上网,干活的就不上网吗?

网友H(2023-02-28):
不学习不知道,已学习感觉快充不是好事,当时有了快充还满心感觉科技发达,

网友B(2023-04-07):
值得学习,虽然跟我们游泳池工程不相关,但是值得学习,赞~

对于泳池水泵泳池滤料泳池设备也需要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虽然跟我们游泳池工程不相关,但是值得学习,赞~对于泳池水泵,泳池滤料,泳池设备也需要多关注...



泳池有什么特点,发帖说说啊。

网友I(2025-06-12):
优秀,之前网上流行的说法是边用手机边充电会加快电池老化,损坏手机;从现在楼主的角度来看确实便充便放对手机无影响,另外我觉得网上说对边充边用对电池不好主要是手机发热的原因吧

楼主:
手机发热与充电没太大关系,手机运行程序多(有后台运行的)电流大就发热呗。

网友J:
楼主分享知识实用

楼主(2025-11-17):
这个帖子主要让朋友们看懂充放电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看懂图中的电流走向。不是示意图,是电池上的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