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外部急停

楼主(2022-08-09):
需要实现机器人焊接过程中的急停功能,现有设备KUKA KR1420和弗尼斯TPS500i焊机,需要通过外部控制机器人急停,想问一下大佬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机器人有急停  安全门输入通道的,走硬接线,也可以走总线信号

楼主:
可以直接将X11接口上的紧急停止按钮连接到开关控制吗。

网友B:
x11插头本身就是安全控制回路插头包含外部急停,防护门,安全停止等信号

网友C:
你看看短接线的地方,再结合硬件说明书就能找到急停安全门接线端子

网友D:
机器人安全回路都是需要配置双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