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用modbus协议和串口调试助手通信显示失败

楼主(2022-08-09):
设置的波特率啥的都是对的,只要一加地址是modbus地址的组件就报图上的错误。串口调试助手还没有点发送就一直收到数据,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通讯错误 com1,停止位1,波特率19200,数据位8,无校验。错误地址:0.看看modBus连接端口是不是在com1口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硬件接线

网友C:
在电脑管理中设备管理看看COM口对不对

网友D:
确认驱动版本是否与本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