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程序在Windows版本之间的字体变化

楼主(2022-08-09):
LabVIEW应用程序在Windows版本之间的字体变化

已经在某个版本的Windows上创建了LabVIEW可执行程序( .exe )。当在不同版本的Windows上运行该可执行程序时,字体样式和大小会更改。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LabVIEW代码前面板包含许多带有不同字体大小的标签。它在开发计算机上看起来就像想要的样子,但是当将其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上时,文本大小会更改并在前面板上移位,从而使其变得难以阅读。

希望代码前面板上所呈现的文本是固定的,以便当将其部署到另一个系统时,它会保持所设定的模式。

若在Windows 7 Aero主题启动程序,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在Windows 7Classic中重新启动该程序,制表符对齐、字体间距和许多其他Windows外观功能将有所更改或错置。

解决方案

有许多问题可能导致字体在系统之间产生变化。下面列出了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检查以确保应用程序中所使用的字体都已安装在部署计算机上。如果未安装相关字体,计算机可能选择导致文本更改的类似字体。

请按照以下步骤在初始化文件中定义字体:

将VI生成为可执行程序。

编辑与可执行程序关联的初始化文件以指定该字体。注意:初始化文件与可执行程序位于同一文件夹中,与可执行程序使用相同的名称,并具有.ini扩展名。

例如,要在应用程序中将字体设置为30 pt Courier,请参考下图中的文件以更改初始化文件: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Courier"是想要的字体,其后的数字(30)是字体大小。

生成安装程序以安装初始化文件和任何自定义字体以及可执行程序。

在安装不同版本Windows的另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安装程序。

在代码中使用属性节点来设置字体属性。

相关信息

不同的操作系统版本和主题具有不同的默认字体和大小。 LabVIEW通常会尝试使用以下的默认设置:

FPFont="Segoe UI" 13

BDFont="Segoe UI" 13

appFont="Segoe UI" 13

dialogFont="Segoe UI" 13

systemFont="Segoe UI" 13

保持不同显示器分辨率的窗口比例选项可以调整VI的大小,以便在具有不同显示器分辨率的计算机上打开时占用大致相同的屏幕空间。

将窗口调整大小选项缩放到前面板上的所有对象时,会自动调整所有前面板对象的大小,使其与前面板窗口的大小成比例。由于字体大小已修复,因此文本不会调整大小。

对不同的显示器分辨率使用维持窗口比例也适用于具有不同分辨率的双显示器。通过选择维持不同显示器分辨率的窗口比例,将保持比例前面板尺寸相对于显示器分辨率,但前面板的物理尺寸将改变。

例如,有两台显示器,左侧的显示器分辨率高于右侧的显示器。打开VI并选择文件»VI属性»类别下拉菜单»窗口大小,然后选择维护不同显示器分辨率的窗口比例 。如果现在从左向右移动前面板,会注意到一旦前面板进入右侧显示器,物理尺寸将增加,但比例保持不变。这是如何使用维护不同显示器分辨率的窗口比例属性的完美示例。

此外,在使用双显示器之前,请检查以确保计算机中的图形卡支持双显示器并具已有合适的下载内容,以确保双显示器正常运行。

某些PC可能将显示设置为放大文本和其他项目。在Windows中,可以在控制面板>>显示屏中找到。确保开发PC和部署PC设置相同。

如果使用的是MonospaceFont,也称为固定间距,固定宽度或非比例字体,它是一种字体,其字母和字符各自占据相同数量的水平空间。这与可变宽度字体形成对比,其中字母和间距具有不同的宽度。字体可以增大或缩小,具体取决于使用的查看器的物理大小。这可能使前面板看起来已经移位,而实际上它只是导致移动的字体,而不是前面板对象。

网友A:
学习了,我刚学的时候也在字体这里掉了一个坑。

楼主(2025-01-24):
欢迎交流,还有一个公众号,每天分享LabVIEW相关知识,欢迎订阅。欢迎推荐给周围有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