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越南语的人机界面,乱码了。

楼主(2022-08-09):
今天做了一个人机界面小样,加入了中英越三国语言切换,结果中英文显示一点问题也没有,越南语乱码了。

是不是字体选择的不对?越南语要用哪种字体呢?

触摸屏是威伦通TK6071iP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原因是字体没有选择对,选择西文字体的话,越南语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A:
一般乱码,肯定触摸屏里面没有对应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乱码,肯定触摸屏里面没有对应的字库



是的。

网友B:
用显控的屏就没有这种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显控的屏就没有这种烦恼



什么是显控的屏?用对字体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