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MODBUS地址居然错位

楼主(2022-08-09):
D0的MODBUS 地址是4097,装置通讯地址1000转成16进制是4096,居然相差1。

不知为什么1

楼主:
也是很偶然发现的,看手册不会这么仔细

网友A:
D0的MODBUS 地址是4097,装置通讯地址1000转成16进制是4096,居然相差1。

这个应该没问题,貌似主从站通讯时,从站地址要加1.好像在哪见过这种说法,不知道我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设定,有些起始地址为1,也有按0做起始地址的。modbus poll软件里有对应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设定,有些起始地址为1,也有按0做起始地址的。modbus poll软件里有对应的设置。...



这个说明MODBUS 地址定义初期还是有争议的,我用的是威纶MODBUS与台达DVP通讯发现这个差一。

网友B:
不应该算是争议吧,只是最初莫迪康是按起始1做的,也没做限制或者定义标准。

网友C:
不应该算是争议吧,只是最初莫迪康是按起始1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