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以太网与监控软件modbusTCP客户端通信配置

楼主(2022-08-10):
首先把300PLC连接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模块MPI-ETH-XD1.0通过ModbusTCP或者是S7TCP 与上位机组态软件通信组”

1. 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右击“IOServer 应用组”,选择“添加新 IOServer 应用

在弹出对话框中,填入“应用名称”, 点击“确定”。

1. 选择“设备”,在右边空白区域,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

2. 在“设备名称”处输入一个名称,点击“下一步”。

3. “采集驱动”选择“S7_TCP”;“链路类型”选择“以太网”,点击“下一步”。

4.

“链路逻辑名”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5. “设备系列”选择“S7-300(TCP)”,“设备地址”的格式为:MPI-ETH-XD1.0的 IP 地址:0:2, 这里MPI-ETH-XD1.0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88,点击“下一步”。

6.

其他参数默认,直至完成。